fx2n-1pg

楼主(2013-01-15):
fx2n-1pg模块出现ERROM,查看报警是STOP,DOG, 是1状态报警,可硬件上没有接通,是什么原因,难道是1PG坏了,求指点。

网友A:
BFM #29ERROR CODE 讀到PLC查看一下異常碼應該就知道是什麼問題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原来是1PG的参数没有设定,设定参数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