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语句表转梯形图

楼主(2013-01-15):
请各位师傅帮我将下面的语句表转成梯形图,L0,L1,L3,L4,L5,L6什么意思啊
L 1
A DB30.DBX62.6
JC M001
L 0
A DB30.DBX66.0
O DB30.DBX66.1
O DB30.DBX66.2
JC M001
L 6
A #TEMP1
JC M001
L 3
A M30.3
JC M001
L 4
A M30.4
JC M001
L 5
M001:NOP 0
T DB30.DBW14
BE

网友A:
西门子的STL好多情况下是无法转换成LAD的。

楼主:
是的版主,上面的程序是我们公司设备中的一段,我现在再练习将语句表改写为梯形图,进行比较学习,我对跳转指令不是太了解,尤其L0,L1......................L6是累加器吗,是什么意思,版主能不能帮我改写成梯形图,我好比较着学习,谢谢了!

网友B:
L 是LOAD装载的意思,与T配合相当于梯形图里的MOVE指令,将一个数传到目标地址。
这段程序是先将一个数“0~6”装载到累加器,再根据条件进行跳转,写到 DB30.DBW14中。
例如DB30.DBX62.6为ON时, DB30.DBW14为1,M30.3为ON时而之前的条件都为OFF时, DB30.DBW14为3。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啊,多看西门子资料大有好处的!

楼主:
太感谢版主了,我这下知道了,谢谢!

网友D(2013-02-21):
路过学习了。感谢版主

请教语句表转梯形图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