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5):
关于modbus通讯的问题 1 比如一个智能温控器  我现在要用PLC 去读他的温度 还的可以设定他的温度  说说编程思路
                       2  比如一个变频器 我用PLC 去读他的电流 电压 频率 这些数据多要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中间我还的随时停止,启动变频器, 如果变频器出现报警  PLC 实时的把 报警代码读过来 请大家说说编程思路   还是老问题上次发贴没有一个人讨论现在在发帖,

网友A:
富士电机的Pum(温度控制单元)与其PLC(Sph)通过Modbus通讯,有现成的功能块供调用,与其变频器通讯,也有现成的功能块调用,与其触摸屏通讯,那只要在触摸屏上设设通讯参数就可以。

看了你问了几天的Modbus,Modbus协议不去看?看了,那么变频器,触摸屏等只要厂家提供Modbus地址,你照着Modbus协议写不就可以了?

网友B:
Modbus就像打电话一样

楼主:
不用触摸屏 不用组态软件 就用PLC 读仪表 读一个参数思路当然简单,群里对modbus有研究的出来 发表下意见  仪表读多了还有不实时的问题 请高手么发表意见

网友C:
只等魚吃,你會餓死的
要人家討論
你要先把你的寫出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等魚吃,你會餓死的
要人家討論
你要先把你的寫出來

比如你写这个程序你会用什么思路, 我这里已经有个思路  多仪表 多数据通讯  我的看看大家思路
threemissyou

网友D:
按照通讯协议写,至于PLC什么时候读写,那就看你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通讯协议写,至于PLC什么时候读写,那就看你需要

先就一个PLC 主站跟就一变频器从站举例,485什么通讯模式啊  同一时间内可以发一次数据,你把电流 电压 频率怎么读上来啊,你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想停机怎么办啊

网友E:
用专用的MODBUS指令几十部就搞定。(注意软件通讯协议与硬件通讯协议设定)主站与从站必须一致。用三菱的要麻烦点,用台达PLC配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就容易多了。

网友F:
按照通讯协议写,至于PLC什么时候读写,那就看你需要
wananjushi

楼主:
电流 电压 频率 要实时显示在触摸屏上, 随时可以启动 停止  变频器经常的报警 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比如变频器过流  触摸屏的实时显示报警信息

楼主:
  是我太菜提的问题太低级还是什么

网友G:
想通讯搞定变频器的全部,还是放弃吧!电机启停,读频率,电压,电流。。。。完整一次需要多长时间?485的通讯速度,,,不实用

网友H:
启停不会用 MODBUS通信来控制的 不用但心 在读的时候停不下来等 。  读的时候 不要写了,读完再写,一个个站号循环来。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通讯搞定变频器的全部,还是放弃吧!电机启停,读频率,电压,电流。。。。完整一次需要多长时间?485的通讯速度,,,不实用

终于看见一像样在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启停不会用 MODBUS通信来控制的 不用但心 在读的时候停不下来等 。  读的时候 不要写了,读完再写,一个个站号循环来。就成了。

有点思路了

网友I:
我晕,有触摸屏还用PLC在空间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触摸屏都支持标准MODBUS,其次就是至于多久写一次,那是看你要的刷新频率的问题。你启动停止关通讯什么事?一直通讯不可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晕,有触摸屏还用PLC在空间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触摸屏都支持标准MODBUS,其次就是至于多久写一次,那是看你要的刷新频率的问题。你启动停止关通讯什么事?一直通讯不可以吗?

   楼上的对你无语了, 触摸屏就不用PLC了? 机器设备难道只通信了?不要控制其它的了?,不与其它类型设备通信了?
  启动停止 怎么不关通信的事,假如主站与多个变频器通信  是用MUDBUS通信控制的话,当我想要停止其中一个变频器输出时  要停止的变频器能快速接到指令吗? 循环通信?主站不能同时与第个子站在通信明白否。
   交流技术没错,请注意用语,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技术永无止境

网友J:
谈谈我的思路,我用的是自由协议,485模块挂十几个变频器,还有其它仪表,要求和你的差不多,读取运行参数,控制设备启停设置运行频率。我把所有的查询指令做一个“循环”:即:
1#站发送第一个读取指令,然后等待变频器回答,收到回答后发送下一个指令,然后等待回答。每个指令发送完均启动定时器,设定时间没有收到回答判定通讯超时,交故障处理函数。依次类推,1#发完发2#,一直把所有变频器均查询一遍返回第一台开始下一个循环。如果,需要起停某台变频器,或者设定参数,则在设定命令下达时,中断当前查询进程,组帧数据后交发送数据区,下一次发送脉冲到来时立马发送。
这样满足了不间断指令的要求(查询),也满足少量指令(设定频率起停设备等)的要求。
所有循环均用标志位或状态字自己控制,不用plc循环指令。(当初开始时用的是plc的循环指令,发现对于通讯plc循环指令并不好用)

波特率尽量设高。

从系统运行来看,还是很好的,挂了十几个变频器,拿着对讲机,变频器上数据变了上位机上也立马变。其中有部分变频器是pid调节,液位,能稳定跟随。

不好意思,献丑了,抛砖引玉,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改进改进。
先道声谢谢。

网友K:
1对多通讯,采用分时循环,按响应速度和抗干扰要求选择通讯速率及方式。

网友L:
18楼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M:
编程手册里有案例 值得参考

网友N(2013-04-27):
说得多做得少,符合现代精神

网友O:
这个还要什么思路啊,直接通讯地址读数据,没什么,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modbus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