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回流焊6点温度电脑控制是什么软件呢?谢谢

楼主(2013-01-15):
大家好!请问回流焊6点温度电脑控制是什么软件呢?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哦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大连理工的软件,深圳劲拓自动化就是这样的

楼主:
哦 3楼你用过没有

网友C:
用VC可以自己编写控制温度的软件
从事PLC,VC编程
jxh668

网友D:
回流焊大多就是PLC控制的

楼主:
是的 大家看 它是用电脑软件 控制PLC 电脑监控的

网友E:
电脑是上位机
wananjushi

网友F:
研华的ADAM-4018可以检测8组温度,用Labview软件控制即可。

楼主:
谢谢9楼 666 高手有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