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关于modbus如何连接PLC。 是如何接线的,modbus能控制设备的不同状态吗?是如何控制的。 我看了好多资料就是不理解。希望各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网友A:
modbus是一种通讯协议,如某设备支持modbus协议,PLC就可以通过modbus协议来控制这台设备

网友B:
1楼真确

网友C:
只是一个标准协议

网友D:
MODBUS一般就两根线,485一样的

网友E:
modbus是一种通讯协议
wananjushi

网友F:
现在的MODBUS应该很广.就连现在有的人机也带此协议.比如威纶通MT及TK系列的人机就可以直接用MODBUS协议跟变频器及其它设备通信.

网友G(2021-04-23):
我也是看了好多资料,就是搞不懂   不知道怎么设置地址 。目前我手上有226,224,1212C 想做个基本通讯,modbus通讯。
工控小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看了好多资料,就是搞不懂   不知道怎么设置地址 。目前我手上有226,224,1212C 想做个基本通讯,modbus通讯。

都是西门子,可以不走MODBAS,如果走的话,你那个事主的就为主站。接线就是两芯双绞线

网友I:
MODBUS是一种协议,相当于一种语言,然后你想通讯是用哪种物理层,有串口 网口
斗志不能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D:
MODBUS一般就两根线,485一样的

并不是这样,只是协议,就像10楼说的modbus可以是串口也可以是网口,物理层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K:
Modbus协议包括ASCII、RTU、TCP。

  标准的Modicon控制器使用RS232C实现串行的Modbus。Modbus的ASCII、RTU协议规定了消息、数据的结构、命令和就答的方式,数据通讯采用Maser/Slave方式。

  Modbus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16位CRC校验。

  ModbusTCP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

  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5个0和一个6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