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位与三菱工控软件

楼主(2013-01-16):
WIN7 32位能装三菱PLC编程软件、触摸屏软件、GX Configurator-QP V2(定位模块用)吗?

网友A:
我的就是WIN7 32位系统,三菱PLC编程软件能用。
但触摸屏软件、GX Configurator-QP V2(定位模块用)能不能用,我也不确定,因为还没有用过。

网友B:
正常使用 GX WORKS2、GT Designer3、MT Developer2,都是最新英文版。其中有的软件安装插件后只能用于特殊模块或PLC,要卸载重装才成。

网友C: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我的W7 32怎么就装不上呀...

网友D:
GX Configurator-QP V2有支持win7版本的

网友E:
我的64位都正常可以 在论坛慢慢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F:
可以的吧
QQ53210148

网友G:
可以的,我的也是这么用
Fred 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