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X WORKS 如何把程序做成N个程序块?

楼主(2013-01-16):
早几天,我在论谈看到有人提问:想在软件里面如何把整块的程序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查找起来比较方便...请大家帮
其实我也有这方面困扰!
1 这个功能是不是不支持FX系列PLC?
2 工程类型有"简单工程""结构化工程之分"我选择后者时,软件一直没响应了,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3 如果这个功能只支持Q系列,那如何建立呢?如可建立,程序块之间又何调用叫呢?

网友A:
Q系列是支持的,新建程序中使用标签,然后再FB中编写程序,编写好FB、ST后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调用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要注意定义变量。还有程序传到PLC前要先编译才可以。
其实用ST写程序后上传到PLC中,如果别人下载你的程序,你会发现下载下来的程序能让人彻底疯掉。

网友A:
补张图给你看下

网友B:
FX不支持分段功能

网友C:
亲:只有Q系列支持!

楼主:
哦,真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做成块道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写过复杂的程序分开用移位来写再把所有的移位穿起来我感觉和块差不多,西门子S7_200里程序分块倒是很简单

网友E:
FX有支持
開新檔案
勾選Use Label
就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