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康变频器

楼主(2013-01-16):
请问各位工控同行,合康变频器的性价比怎样。

网友A:
还可以,价钱低。我厂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没有听说过,反正山寨的东西也不那样吧!不要用在重要场合!

楼主:
我买了几台,使用效果如何,将如实报告。

网友C(2013-02-16):
重要的负载还是不要使用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D:
重要的负载
好像也没啥是多重要的负载
也都重要

网友E:
高压的么?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本人用了几台3.7KW的,其中一台拖动4KW电机,一个多月,没有发现异常,实践证明,用于较大惯性的场合,需配制动电阻,3.7KW变频器适配400W150欧电阻。
话又说回来,对于非洋品牌就认定为山寨货的说法,本人一直是有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