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刹车电阻

楼主(2013-01-16):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变频器E700系列的制动电阻怎么选配?不用三菱原装的。谢谢!

网友A:
找个原装的,测量下他多大欧姆,配一个国产的

网友B:
看说明书吗,说明书上有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刹车电阻主要的参数是功率、阻值,查一下这两个参数。不用原装的绝对可以,我就从来没有用过原装的,贵的要命。

网友D:
看下说明书上的电路图 上面有刹车电阻的型号和阻值

网友E:
说明书上有记载着。

网友F(2013-02-18):
普通的功率电阻就行

网友G:
支持国货,看功率和阻值,能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