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好心师傅给我一份用FX1N或FX1S,FX3U和三菱伺服J3绝对位置控制的样例

楼主(2013-01-16):
书上的样例看的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A:
绝对位置就是,在给定的脉冲频率下达到给定的位置。脉冲频率可以简易理解为速度,给定的位置也就是发送的脉冲数。

网友B:
绝对位置是没一次运行都那么长的距离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师傅有没有实际的样例给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