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QP软件怎么才能关联到GX Developer

楼主(2013-01-16):
GX configurator-QP软件怎么才能关联到GX Developer上? GX configurator-QP, GX Developer这两个软件在电脑上都安装了,但是连接Qplc (带qd75p2)打开 GX Developer在智能功能模块中提示没有相关软件.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GX Developer和GX configurator-QP是相互独立的。你可以用GX WORKS

网友B: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安裝QP軟體,其中關聯的也只有一部份,詳細的還得靠QP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