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200 ATCH指令意思

楼主(2013-01-16):
小弟刚刚学习西门子200PLC 不是很理解ATCH 的意思 EVEN 13代表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不懂哦,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常数13指的是中断事件的编号。F1帮助中有解释的。

网友C:
联结中断事件与中断程序

网友D:
13#事件是高速计数器HSC1当前值=预设值。
也就说明PLC程序中用到了高速计数器,且当这个计数器值记到设定值的时候触发一次中断程序。

网友E:
哥哥 要学会按F1啊 看手册啊 13是中断指令号啊 你可以查看一下13对应的是什么中断事件

网友F:
连接13号中断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