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LED灯坏了,跪求解答!!!

楼主(2013-01-16):
设备上有很多LED灯,但是就有一个老是坏(和其它不是一个厂家的),其它都没事。联系这个灯的厂家,发现灯里面的电路板有二极管坏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感觉着个厂家的灯质量有问题(可莱特),但是又怕设备有问题。请高手指点,如果是设备有问题会出在哪里?飞

网友A:
二极管坏就是电流太大了,负载太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怎么没有其他的原因了、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加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C:
拍几个清晰照片,帮您看看。
下载积分:+5(nazid1231) 感谢!

网友D:
量下电压有没有问题呀
下载积分:+5(nazid1231) 感谢!

网友E: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5(nazid1231)

网友F:
电流大容易大LED灯珠,检查一下电流是不是太高了,一般灯珠的额定电流是20mA
下载积分:+5(nazid1231)

网友G(2013-02-21):
加个电阻限一下流。

网友H(2013-10-28):
灯的原因,
学者

网友I:
串联一个电阻试试,亮度可以就行。

网友J:
电流大
LED灯坏了,跪求解答!!!
http://ymmfa.com

网友K(2013-12-19):
主要是散热问题没处理好,你考虑一下他的工作环境。LED灯里有稳压电路,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主要是散热问题没处理好,你考虑一下他的工作环境。LED灯里有稳压电路,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
LED里有稳压电路?不可能吧,电压过高或电流过大皆可烧毁LED!

网友K:
是贴片式的LED还是插件LED,功率多少瓦?多少个灯珠?

网友M:
原因:散热不好;有交流窜入;LED额定电流及电压不够。可加强通风,加限流电阻等方法解决。

网友N:
现在的LED灯大都采用串联方式,如果只换单个LED的话,会使的这个未经老化的元件承受较高的电压,因此好经常损坏,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采用的方法是将所有LED整体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