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裁切料带不够精确,请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2013-01-16):
描述:裁切机构图
定长裁切料带不够精确(裁切10mm,相差有0.1-0.5mm),是何原因?请大家帮忙一下
描述:三菱PLC程序
描述:信捷文本

网友A:
额~~用步进还不准?以前做过用编码普通电机变频都在0.3以内

网友B:
奇怪了 三菱PLC程序系统怎么发到OMRON里来了 呵呵

网友C:
如果有规律性的不精确,可以进行补偿,在程序里设计补偿程序。

网友D:
这个事裁什么的啊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E:
我个人觉得是机械机构不合理,后面的张力电机肯定会影响送料的长短,卷筒越小,张力就越大,如果可以,后面再加一套放料辊轮,用光电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F:
应该是最初的送料滚轮影响了,你的料有没有止逆装置?

网友G:
还是改机械吧。。。或是加装编码器。。。。。。

网友H:
建议以下几点供参考:
1、重新理顺你的程序,特别关于M8145的使用和DDRVI指令的使用的细节问题;
2、步进电机的定位完成信号应写到程序中,最好使用伺服电机驱动系统;
3、制动与切刀之间的配合问题;
4、参考网络上有关这方面的例子。
希望以上意见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楼主的大力支持和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I:
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打电话问过白山电机的技术支持,创收们说白山的步进速度最在300R/MIN---400R/MIN之间
不知你的速度要求如何!

楼主:
回答10楼主,速度一般500转/秒,裁切的越长,误差就越在!

网友J:
我用伺服无规律性误差1mm,机械上很难解决

网友K:
专一有种定长裁切的变频器,好像是伟创的

网友L:
也许是张力过大,也许是没压紧。

网友M:
同步带轮加大,尽量大点!

网友N(2013-03-01):
感觉送料不理想
迷糊,不懂

网友O:
要想做得精确,必须用张力控制,PLC,伺服,编码器定位精度才行,成本上升你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