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应用

楼主(2013-01-16):
各位大侠,关于modbud是如何控制从站设备的。 如何发送指令。PLC上如何控制?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太宽泛了,没有人回答的了,先研究下,三菱的2N跟三菱的变频器通讯,这种例子网上有的。

网友B:
说明书看懂了就可以了,看不懂直接给厂家客服联系,有人教你用

网友C:
就是数模转换我个人认为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