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J3伺服RS格式通讯:读/写J3伺服里的PA05参数内容1000!(站号为:2)怎么编写呢?

SOH  站号                      指令             STX                   数据NO                  数据                ETX                         校验和

01H   32H              40H  30H              02H                       ?                   33H 44H 38H      03H                33H+44H+38H+(数据NO)

楼主:
有没有学习资料发份给我!谢谢!

网友A:
RS只是用于串口通讯哦。通讯协议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硬件定义,0和1对应的高低电平,支持的波特率;另一个就是软件定义,数据位,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以及最后的数据帧。

我还不知道MR-J3也有串口通讯能力呢,所以不知道你这个东西的数据帧怎么写。你贴出来的两个是参数写入的,你要写PA05的,
先发一条01H 32H 38H 35H 02H 30H 30H 30H 30H 30H 30H 03H 加CCD和校验
再发一条01H 32H 38H 34H 02H 30H 35H x x x x x x x x 03H 加CCD和校验

,其中x指你要写入的参数值,1000就是:30H 30H 30H 30H 31H 30H 30H 30H。没看到你贴出通讯协议,只能用以往的通讯来类推着给你写一个了。

网友B:
要先设置参数组,再写入,注意要考虑是要写入内存还是ROM,ROM是有写入次数限制的,我给个读2伺服位置,扭矩、和修改扭矩的FX3G程序给你参考下(开机自动检测0~10的站号),呵呵!
附件: 123.rar (154 K) 下载次数:74

网友A:
刚看了下,原来MR-J3-A的伺服有通讯口的,可能写得不对,就不添乱了。

网友C:
刚给客户做完这个通讯,碰到个有意思的事,客户是两台FX2N的PLC,都是二手翻新机,其中一台通讯正常,另一台读不出数据,交换PLC后就正常了,两台多次交换,好的PLC在任何机上都是好,坏的在任何一台上都是读不出数据,让客户更换PLC,后来客户又换了一台二手翻新机,还是不行,再换了一台全新的OK,二手翻新机都是90年代的,可能是版本太低了造成的怪事!具体是监控返回来的数据,错误码是A,表示通讯正常,而接受的数据区12位,前6位是H30,后面的全是H00,校码器也是H00,PLC接收是从D630开机的18位,到D640以后就全是H00了,难道PLC的内存D640以后写不进去了! 换了新PLC就好了,跟程式无关!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先设置参数组,再写入,注意要考虑是要写入内存还是ROM,ROM是有写入次数限制的,我给个读2伺服位置,扭矩、和修改扭矩的FX3G程序给你参考下(开机自动检测0~10的站号),呵呵!

GPPW 無法開啟,可以轉成GPPW的格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