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能不能用一个x点来判断电机运转的方向。比如在传动轴上套一个光电什么的。做一个3个度数。来去数据对比什么的。
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要机械配合才行。

网友B:
当然可以了!2个光电开关,一个接通的时候看另外一个的上升沿。就可以确认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2个光电开关,一个接通的时候看另外一个的上升沿。就可以确认方向。

恩,行得通

网友D:
用一个X点不需特殊的机械配合能实现,,,,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E:
2个光电占用2点不如直接接一个编码器,安装方便占地小,编程简单,还能获得电机位置数据。

网友F:
2个X好搞 1个X有点难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个光电占用2点不如直接接一个编码器,安装方便占地小,编程简单,还能获得电机位置数据。

我去!编码器不要占用2个X点吗?获得位置数据有什么用?寄存器溢出然后怎么办???2个光电开关跟编码器有啥区别???只是分辨率低而已。

网友G:
光电开关安装方便

网友H:
不能用一个,两个或以上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去!编码器不要占用2个X点吗?获得位置数据有什么用?寄存器溢出然后怎么办???2个光电开关跟编码器有啥区别???只是分辨率低而已。

讨论一下,不要上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