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3-01-16):
请问信捷PLC联机老是断线,显示脱机状态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检测下接收头,最好换条线!

网友B(2013-02-23):
更换数据线吧~~~~看下是不是usb接口的问题,还是线中间断路。换个线试试

网友C:
你是用的USB转串口吧 可能是串口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