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3-01-16):
一般的三菱伺服驱动器都是三相的吗
有没有单相220的啊

网友A:
有啊!750W以下的都可以接单项220

网友B:
大把呀,看看选型手册吧

网友C:
国产的多220V单相的

网友D:
1KW以上的电机不建议只接单向220V,应该加装3相220V。

网友E:
大把啦!上百度哦!

网友F:
看手册才是王道

网友G:
我们有的,是意大利的伺服,有单项220V或者3相380V,需要联系:QQ798998373

网友H:
小的电机都是单相的

网友I:
一般750W以下都可以接单相220v,1KW以上如果手册没有标接单相就要接3相了,加个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