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侠

楼主(2013-01-16):
各位大侠关于MODBUS通讯,我看了好多资料还是没有理解如何控制设备,只知道发送指令。
求求各位大侠回答我一下几个问题。谢谢
1. modbus控制设备是根据地址控制的吗??例如软启动器,002H是启动,是不是将00000010数据发送到从站。控制设备?
2. 连线问题RS485 +485和—485是接到PLC的哪里呢?
3. 在MODBUS指令上我发下没有任何关联其他的开关量如何去控制它呢?
对了我用的是S7-200 PLC

网友A:
1,modbus通讯协议是 地址+功能代码+数据+校验。你的002H相当于功能代码,不能只将该部分发送,需要把地址、数据、校验等补齐一块打包发送。当然用S7-200的话,可以选择modbus协议库相关指令,只修改发送数据即可,不用再计算校验码;
2,485+接3#针脚,485-接8#针脚;
3,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