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直工作在工频以上行不行

楼主(2013-01-16):
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两个变频器一直工作在工频以上(70Hz左右),马达是变频马达,用于收卷设备,平均每天要运行20小时以上。请教各位师傅按照这样工作下去,会不会对变频器造成影响,损坏变频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小猫

网友B:
我公司这样用了二年了,你放心了不?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变频器完全可以在工频以上运行,但是电机可不可以要看铭牌,看一下电机的设计运行频率能否达到70hz

网友D:
只要电机发热量不大就可以正常使用,无需多虑

网友E:
很正常的,楼主想多了。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变频器就不用多考虑了 没问题看看你的电机频率在不在范围内了
海纳百川

网友H:
所谓变频器;就是改变频率;从0-400左右hz;可以调节;一般在80hz左右;机械部分和普通电动机部分能承受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I:
可以,50Hz以上是恒功率调速
wananjushi

网友J:
你的如果是专门变频电机,最高转速在这范围上,那么就OK

网友K:
变频器没问题,看其它的,比如电机是否允许,机械设备是否允许。。

网友L:
完全可以

网友M:
变频电机100hz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N:
只要别过负荷,超电流,没问题,但是要经常检查电机,转速太快轴承容易出问题;

网友O:
变频器没问题,看电机是不是经受得住

网友P:
主要看电机,只要电机能承受的了这么高的频率就没问题。

网友Q:
龙腾光电有88HZ长期运得的。你这个就不用说了。关键是马达。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R: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啊。

网友S:
可以的 一般的变频电机是自0-400赫兹运行

网友T:
只要电机在范围内,变频器肯定没问题

网友U:
楼主可以每天没事的话用右手手背摸一下电机外壳,看烫手不。太热的话就降温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