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本人想对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进行实时采集并将其历史记录进行保存,请教各位前辈能不能用三菱fx3uPLC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可以的,但PLC存储器太小了,也就1万多点,建议用触摸屏吧,带SD卡,能存储4个G的。

网友B:
接楼上:
一般的做法是用电脑做个数据采集系统,实时采集PLC中对应的电压电流值,储存到数据库中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