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6):
大家好:
现在有一台设备电控箱,内部安装15KW三菱伺服驱动器一台,台达5.5KW变频器一台,110V/24V开关电源两台,台达PLC一台,接触器和继电器若干个。
现在出现一个关于接地的问题,就是在电控箱送电后使用万用表测量伺服驱动器接地端与变频器接地端却不通电阻在10千欧左右。
当将电源关闭后测量则正常(接地线为直通)。
初步判定是电源与伺服驱动器干扰引起。
但是不知道出现这样的现象对设备电器元件是否会有影响?
另外如何消除此现象?
请各位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我估计可能是你的接地没接好的原因(工厂的接地阻值过大),导致虽然接了地,但机器外壳还有较高电压,带电时万用表电阻档是测不准的。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谢谢回复!
  •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B:
    我估计可能是你的接地没接好的原因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感谢!

楼主:
    工厂接地是客户所做,并不是纯三相五线制(地线由变压器端引出)而是车间配电柜侧接地是接在电缆管外壳上。

网友B:
    你可以单独用导线进行直接连接啊
    再和接地连接啊
    这样不是没有问题了 吗 ?

楼主:
    回复楼上:你说的用导线直接连接意思是不是配电柜接地端用导线直接与变压器接地端相连?
    电网是客户自己做的。只有建议客户整改的。

网友C:
    伺服驱动,变频器,开关电源 都需要接滤波器。电器柜接公共接地端子排。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感谢!
    海纳百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厂接地是客户所做,并不是纯三相五线制(地线由变压器端引出)而是车间配电柜侧接地是接在电缆管外壳上。

    用踱锌钢管3米;在附近打入;效果不错的;
  •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感谢!
  • 真诚到永远

网友E:
    正解 一般工厂有接地网的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踱锌钢管3米;在附近打入;效果不错的;

    也是建议客户这样搞的。

网友F:
    此问题明显是由于零线地线混用导致的。分开就好了。
    零线地线已经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