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马达发热问题

楼主(2013-01-16):
机台上电后,即使不动作,马达也发热。热的程度:手摸,感觉有些暖和,大概40多度吧。
设备连续运行15分钟,更热了,用手明显感觉烫。我仔细查了下原因,松开联轴器,关掉激磁用手转动,明显感觉在某一段区域阻力很大,跟机构的说是丝杆和线性划轨某个地方的问题,卡了或者是别到了。可机构的找偏理由,说机器不运行马达也发热,就这样耗着。
但再怎么说,机器开电一天不运行,的确有40多度,哪位大神告诉我什么原因啊。
硬件:松下马达+松下驱动器(A5) ,功率100W的。

网友A:
你可以把马达拆下来看看轴承有没有问题啊
再把空马达通电看看电流啊
这样不是可以看出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下载积分:+5(yuliang928) 好人!

网友B:
对,先确认是电机还是负载问题。点动测电流

网友C:
看转矩的输出,私服电机正常运转时扭矩要小于额定扭矩的百分之八十,如果超过百分之八十,电机运行半个小时就会发烫,超过百分之120就报警。
找个松下的软件监视下驱动器的扭矩就好了
下载积分:+5(yuliang928)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