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一个变频器故障处理的方法、、、

楼主(2013-01-16):
各位大侠、、、我新装了一台三菱变频器FR-A740-3.7kw、、报ERR故障、、启动不了、、、把参数同另一台型号一样的变频器设置成一样、、可还是报故障怎么处理啊?急啊、、、

网友A:
你可以把电机线拆开看看啊

网友B:
把你的设置的参数报上来。看一下有没有错误。看说明书排查故障

楼主:
所有参数都跟另一台变频器对过了、、、设置成一模一样的、、、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电机线拆开看看啊
这个方法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B:
外部控制呢?说明书看了没有?有三个地方去排查一下,特别是复位的那条线。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