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无法进行脉冲计数

楼主(2013-01-16):
求助!fx3u用DRVA指令时d8140无法进行脉冲计数,也就是无法通过读取d8140确定当前位置,请问各位高手是为何,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统?伺服 步进?

网友B:
你用32位读取就行了

网友C:
3u PLC Y0 D8340 Y1 D8350 Y2 D8360
D8140 是FX1系列的

网友D:
D8340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E:
恩不一样的你应该看看说明书哦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