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FX1N关机后时钟能走多久?

楼主(2013-01-17):
FX1S、FX1N内无电池,那关机后,设定好的时钟能走多久?(好象有1F的电容维持其走)。定时限制开机的程序在这两个系列中是否可以用?

网友A:
可以和屏连起来做啊!开机就把时间发送到plc

网友B:
PLc电容保持大概10到20天吧,的确需要用时间可以用触摸屏的,触摸屏也需要加电池。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C:
那你就加电池吧!

网友D:
支持楼上,加电池可以时钟能走n年

网友E:
各位大神,同问下,HMI中的时间怎样才能读到PLC中。好像只能做显示用啊。

网友A:
编辑屏幕时间的时候有一项发送时间到plc。其实不难的。

网友F:
大概10到20天吧
wananjushi

网友E:
10-20天,那不是很快程序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