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想用QJ71C24N-R2与工控机(PC)和触摸屏GOT1585通讯。触摸屏的参数在GT-Designer里面的公共设置里面的连接机器设置里面设置波特率,方式等参数,在GX Developer的参数里面的Q参数的I/O分配中设置相应的开关设置,那么PC应该出了在GX Developer里面设置参数以外,还需要其他的那些设置呢?
再者,PLC程序里面需要编写相应的数据发送和接受的语句吗,小女子等待各位的解答!谢谢!
(注:之前用以太网通讯,下位机只设置饿相应的参数,所有数据的读取和写入都是上位机PC机完成,所以对于这个串口通讯,可不可以依旧在上位机完成,还是说PLC需要发送与接收,或者给个相应的标志与响应呢)

网友A:
与你说的以太网通讯差不多

网友B:
三零PLC有专用的通讯控件SW3D5C-ACT-E,其中有相关的参数设定,比如波特率,COM口等

网友C(2013-02-23):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我的也是 现在只是把开关设置好后,就不晓得怎样把R2和触摸屏通讯

网友E:
PLC要写程序的,有专门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