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7):
有一台设备是5线的。但是公司只有4线,就是l临时调试一下所以没有把4线换5线。所以零地公用了。开关电源(交流变直流24V)的负极是接地的,这样地零负极就到一起了。请问这样会对24V的器件有影响吗?例如,控制板上的二极管,电容,电阻什么的。
jxh668

网友A:
接一头是没有问题的
就怕还有秘密的回路就有点问题
  • 下载积分:+1(nazid1231)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B:
    1、直流电源的负极 千万别接在公共的地上; 可能会引起烧毁直流电源的事故;
    2、一般公司的地线和零线是通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所以我认为设备如果接地要求不严的话, 可以不用接地,或者接到水管,或房屋的框架上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nazid12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头是没有问题的
    就怕还有秘密的回路就有点问题

    秘密回路!!!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电子线路有一个公共地的,你和零线接到一起,有可能能形成环流的。如果没地方接,那就直接不接,悬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电子线路有一个公共地的,你和零线接到一起,有可能能形成环流的。如果没地方接,那就直接不接,悬空就可以了。
    [/q公司用的是3相4线,零地是一颗线。能具体说下怎么产生的环流吗?小弟菜鸟啊!

网友D:
    地线与零线不要混用,而且零线一般不要接单独的开关,否则容易引起故障。
    开关电源的负极更不要与零线接一起,我估计开关电源直接就挂了。

网友E:
    为安全起见楼主不妨查看一下设备原理图,看看其N线与地线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放可决定这样解决!!

网友F:
    单独打一个极地棒就解决问题。

网友G:
    电子线公共地,直接不接,悬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线公共地,直接不接,悬空就可以了!

    如果接了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小弟只是好奇,想不明白会怎样。负极接零的后对电子器件的影响。

网友H:
    零线是3相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如三相不平衡,会产生电位差,俗称零线带电;事实上一般工厂的零线都带电,它不是零堤岸为。地线是与大地相连的零电位
  • 下载积分:+1(nazid1231)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秘密回路!!!能具体说下吗?

就是你想不到的过电通道
  • 下载积分:+2(nazid1231) 感谢!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想不到的过电通道

    已你发现过的秘密通道给我讲讲,我实在看不出有问题。叫我参考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零线是3相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如三相不平衡,会产生电位差,俗称零线带电;事实上一般工厂的零线都带电,它不是零堤岸为。地线是与大地相连的零电位

    大哥在给讲讲这个电位差对直流的影响。我对电子不太熟悉啊。

网友H:
    兄弟,这是强电,不是电子。电位差就是电压,零线“是”交流负极,OV是直流负极,两者不可以混接。总之,不同电压等级,不同交直流系统不可以混淆

网友I:
    吓鸡巴接,迟早会出大事
  • 下载积分:+2(nazid1231)

网友J:
    我搞了这么多,直流24V就没接过地,设备要求没这么高,我们厂也没见过接地的,楼主肯定是吃撑了。瞎扯淡

网友K:
    这样接没问题!我接过没事的!
    小猫

网友L:
    我这里的设备24V开关电源都接机箱了,好像感应头会有误动作哦
  • 下载积分:+2(nazid123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搞了这么多,直流24V就没接过地,设备要求没这么高,我们厂也没见过接地的,楼主肯定是吃撑了。瞎扯淡

    可以的,很多德国进口设备都这么做,对干扰有效,实际上关于干扰的阐述很多情况都不能很好对症,这么做你会发现有时很有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接没问题!我接过没事的!

    问题1.整个设备外壳就是负极,某些线头松脱碰到外壳容易造成短路;问题2.机身外壳接地不好,不但不能减少干扰,反而增加干扰,更有烧坏敏感电子设备的可能性。曾经有人在调试出厂前控制柜时屡烧控制柜的报警灯(电子元件控制的),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本人量了一下外壳对地有100多伏交流感应电压,而且报警灯直流24V的负极和电柜外壳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通过讨论,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mei 人在聊来哦

网友M:
这个问题,很多人在问,百度里面也有很多,各种相关资料也多,接地肯定是要接的,负极接地确实很多设备是这么要求的,这样接首先考虑的就是人身安全,只要接地电阻符合要求,地线,负极的线一定要接紧,不要虚接,是可以抗一些莫名其妙的干扰,误动作。关于干扰的问题,一般很少遇到,但是一旦遇到干扰及误动作,查起来就相当麻烦。还是按照规范来靠谱
下载积分:+2(nazid1231) 好贴!

网友N:
你可以去你们的总控室去看看,你那个变压器是三相四线制的,在变压器出来后零线端子上肯定又引出了一根线,直接打入地下了,所有你们公司的零线就是底线,已经公用了,还有你们公司不适合用漏电保护器,会跳闸,零线不能接开关,这是国家有规定的,估计接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吧,你可以试试
下载积分:+2(nazid1231) 好贴!

网友O:
零线跟地线接一起,不跳闸吗??
下载积分:+5(米阑) 零线当地线用,就是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