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程序编写 新的触点不覆盖原来的触点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7):
比如我双击一个触点,进行修改,新的触点应该直接覆盖旧触点才对,我的GX DEVELOPER出问题了?可是我新建别的工程,就没这个问题。我想知道我建的这个工程有什么问题????怎么改,困扰我好几天了。
后2张图是我想添加一条竖线,将M100与X006并上,可是加竖线我的M100就向下移一行,接不上,急死我了。

网友A:
shift+ins “插入”与“改写”切换
直接按INSERT 切换了!!高人啊,太谢谢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不会先加竖线再写程序吗?还有就是你要改点的话你只要双击原来的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键盘右上侧有insert键,再按一次insert键,取消插入模式就好了

网友D:
你的光标颜色就不对,不应该是粉红色的,而应该是蓝色的。粉红色图标是插入模式(当然颜色也可以设置,这是默认模式),再按一下Insert取消插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E:
学习啦,以前好像也碰到过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