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10-lg41 離線操作亮度正常 運行時黑屏

楼主(2013-01-17):
gp2510-lg41用一段時間以後屏幕變黑,但離線時正常,請各位老師指點!

网友A:
是否开启了屏幕保护?或者程序有冲突问题,用到了屏幕内部的保留地址了。

网友B:
LS区系统冲突;
检查GP系统区起始地址与PLC编程时地址是否被占用;
或者进OFFLINE把系统区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