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PLC内部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3-01-17):
proface内部的LS区 和PLC内部是这样对应的呢 我在使用PLC内部地址 和LS区是怎么关联的啊 我有一proface画面自己怎么也看不懂 想请高人指点下 QQ793747060 可以交流下 啊

网友A:
首先在GP软件系统设置,模式设置,里面设置系统区起始地址;
比如三菱FX PLC,系统区起始地址为D0;
那么D0-D19与触摸屏LS0-LS19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从LS20往后和PLC内部地址有对应吗

网友B:
谢谢学习了
从事PLC,VC编程

楼主:
那么从LS20后面的地址和PLC内部有对应吗

网友C:
一楼说的靠谱

网友D(2013-03-01):
LS20以后地址不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