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3-01-17):
请各位师傅看看,这是甚么牌子的plc照片不清,因为当时光线很暗。错误灯闪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NB--牛比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高

网友B:
富士的NB系列!很老了!跟三菱的F1是一个年代的!

网友C:
哦都一次见过哦

网友D:
是富士NB,很老了。

楼主:
知道啦,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E:
还是一楼牛逼

网友F:
富士的NB,老机型了,以前在水泵厂看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NB--牛比
有才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