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开关的主要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3-01-17):
声控开关的主要元器件是什么,它是靠什么来检测声音的,网上说是声控元件,但总归有个名字或有个型号吧。有知道的吗,麻烦给说一下。还有,把这个声音信号转化后用作PLC的输入怎么样。

网友A:
靠震动吧然后 信号放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下,好像是
驻极体话筒
。
简介:驻极体话筒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电声性能好、价格低的特点,广泛用于盒式录音机、无线话筒及
声控等电路
中。属于最常用的电容话筒。由于输入和输出阻抗很高,所以要在这种话筒外壳内设置一个场效应管作为阻抗转换器,为此驻极体电容式话筒在工作时需要直流工作电压。

网友B:
就是一咪头(和克蜂一样,内装有线圈),加上信号放大电路和触发电路。电信号转换为PLC输入的电范围内就可以输入PLC

网友C:
楼上说对了。

网友D:
驻极体话筒,光敏电阻

网友E:
以前我也做过几个,是用“压电陶瓷片”加几级放大、滤波后驱动可控硅的。用驻极体咪头只要1级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F:
控制作用大不大?

网友G:
压电晶片就可以
wananjushi

楼主:
小弟不才,暂没有找到这个电子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