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3-01-18):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用80HZ的频率控制普通电机会怎么样??

网友A:
如果负载不大的话,没什么问题,注意电流不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就行。

网友B:
那肯定不行啊,普通电机只有50HZ

网友C:
短时间的可以,长时间使用不行,轴承、转子、定子电流都不允许;

网友D:
是的不太好最高达到60就可以哦不要太高了哦

网友E:
据本厂实际使用情况,常年运行没问题

网友F:
没问题,只要机械系统能承受就行。

网友G:
没问题 我盟一直这么用 再10HZ----100HZ之间用

网友H:
我们60KW的就用的非常好

网友I:
那么高,质量不好的受不起哦
xuehi

网友J:
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K:
放心使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L:
没事,照样能用!!我的电机用到了110HZ呢!

网友M:
呵呵,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究竟行不行啊,说说理由的啊 ,我看只要你的机械承受的住,限住电机的电流,输出功率在电机的额定功率内。高手们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N:
本厂用的75HZ几年了,马达没 事

网友G:
你放心用吧 没事,注意散热,我最高用过150HZ 但是如果加速时间短的话电机有尖叫声。10-100HZ运行只要不是大功率就没有问题,我们数控上的。没问题,要是变频电机能到400HZ

网友O:
没关系的

网友P:
理论上不可靠 但是实际上市没有问题的 我们都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Q:
只要电流不超额定值,能用。80HZ运行散热没问题,不过要注意电机轴承!

网友R:
我厂用120周波常年用没问题呀。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