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8):
西门子触摸屏怎么同时连接西门子PLC和汇川伺服驱动器?

网友A:
知道告诉我一声

网友B:
方法一,购买带有两个通讯口的PLC,226 或 224XP
方法二,分别使用触摸屏幕的两个通讯口,连接PLC和变频器,先将数据读入屏幕再将数据转移至PLC
方法三,将PLC设置为MODBUS设备,触摸屏使用一个485口挂接PLC和变频器,这需要将PLC中数据集中整理为MODBUS所需的数据包。设在PLC为主或触摸屏为主视情况需要,建议以PLC为主,触摸屏为从,这样即使数据通讯不畅,也不会影响控制。若以触摸为主也需要做数据转移。
方法四,PLC与触摸屏使用485,   PLC与变频器采用开闭点及模拟量模块直接控制。
.......方法五......方法六.......只要你想的出来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