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传输三菱程序时出现的问题,不明白

楼主(2013-01-18):
使用的三菱PLC:FX-1N:14个点;
今天编写好所需要的程序。输入PLC中时;出现{范围设置的起始地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在执行。}程序总共才191步,输入190。传输到一半时出现上面的情况。程序检测没有错误。
为了测试一下是否是程序问题,我就单独写了你个开关起动一个Y {|----X5--------(Y0)} 同样的方法传输,传到一半时出现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请各位指点下上面问题,如何 解决。小珠珠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解决过程是:1、检查编程连线;2、检查PLC是否处于写入状态;3、刷新电脑的通讯端口。通常可以解决。请尝试!

网友B:
请检查PLC参数设置,把PLC的读上来,活着把PLC的参数设置成默认然后写进去

网友C:
1、检查编程连线;2、检查PLC是否处于写入状态;3、刷新电脑的通讯端口。

网友D:
清除PLC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