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击频繁启动的选型

楼主(2013-01-19):
要求一电机一分中启动10次并且能够快速制动。一天10小时运作
自动控制

网友A:
可考虑伺服电机

网友B:
楼主还没有说转速是多少??条件好象少一个!

网友C:
要求一电机一分中启动10次并且能够快速制动

网友D:
我们有台一分钟60次以上,速度随机就是普通1kw电机,
在这以前我也以为电机不能这样高频率启停的,但要看下负载情况
不能信砖家

网友E:
可以用伺服电机,你要睇下你负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