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9):
本人用SFC制作的这个程序(GX work2 中编程)其他的一切多正常,但是当再多次按下启动按钮(触摸屏操控,启动触点为M23)时,导致程序动作乱套,随即触摸屏黑屏,电源打出嘶嘶声响的,很是可怕的,现附上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拜托哪位高手仙手指点,小弟顿首拜谢......
附件: FX1S-20点-触摸屏-2013-01-17完成.rar (158 K) 下载次数:73
附件: 倒角机FX1S-20点.rar (158 K) 下载次数:605

网友A:
用GX WORK2做的程序,需要整个工作区要复制,不然在别人的电脑是无法打开你的文件的

还有,我看你的图片程序,那里是SFC程序,使用SFC程序的一般也不用主控这些了,因为状态的转移功能已经达到MC的功能
你有无使用ALT指令?
还有你的自动手动那些都没有互锁的
最后你的M23是回原点指令,当然你每次触发都会做回原点动作
多看看SFC如何编程.

QQ:84818626

网友B:
FX1S山寨货居多,而且即使PLC程序有问题,能造成触摸屏硬件黑屏?

网友C:
程序问题应该不能造成黑屏吧?最多也就是逻辑错误

网友D:
你按下按钮后置位一个位,然后流程完成后再把这个位复位了,就行了

楼主:
细细分析此程序,终于发现问题根源:为什么在按下启动按钮(连续运行)正常运行后再按下此启动按钮(点动连续式按下);有时正常运行,有时则程序乱套,甚至导致触摸屏黑屏现象,其根本原因为当SFC程序(自动连续方式)运行到连续或单周分叉点时,此时恰时再按下启动按钮,就会导致程序乱套的。据此原因,本人再增加一段定时断点程序,其工作原理为:当按下启动按钮时,定时器T0跟着启动,当计够两秒(这个常闭触点串联再启动回路当中)就会自动断开启动回路,以后不管你如何再何种方式按下启动按钮的(甚至按下不放的)也不会再次导致程序乱套和黑屏了,一切正常!其中M8和M9为“停止”和“复位”按钮.

楼主:
回复1楼:本段SFC程序开始梯形图部分包括双线圈问题,即手动部分(Y0、Y1、Y2、Y3、Y4、Y5,和回原位部分;Y0、Y2、Y5属梯形图双线圈结构),所以增加跳转和主控指令的;还有这个M5为手动和自动互锁点,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请1楼大师指点在下...,拜托了

楼主:
plc程序质量的评价标准

PLC程序最好的评价标准是实践。看程序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还不够。因为能达到目的的程序还有好与不好之分。到底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好的程序呢?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正确性
PLC的程序一定要正确,并要经过实际工作验证,证明其能够正确工作。这是对PLC程序的最根本的要求,若这一点做不到,其它的再好也没有用。
要使程序正确,一定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的使用内部器件。准确的使用指令与准确理解指令相联系,为此对指令含义和使用条件一定要弄清楚。必要时,可编些小程序对一些不清楚的指令作些测试。
同一指令,由于PLC的出厂批次不同或是PLC的系列型号的不同,一些指令细节有可能不一样,应仔细查阅编程手册。
内部器件正确使用也是重要的。如有的PLC有掉电保护,有的PLC没有。一定要做到该掉电保护的一定要用掉电保护的器件,反之则不能用。
总之,要准确的使用指令,正确使用内部器件,使所编的程序能正确要作,这是对PLC程序最根本的要求。
2、可靠性
程序不仅要正确,还要可靠。可靠反映着PLC程序的稳定性,这也是对PLC程序的基本要求。
有的PLC程序,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或合法操作时能正确工作,而出现非正常工作条件(如临时停电,又很快再通电)或进行非法操作(如一些按钮不按顺序按,或同时按若干按钮)后,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程序,就不大可靠,或说不稳定,就是不好的程序。
好的PLC程序对非正常工作条件出现,能予以识别,并能使其与正常条件衔接,可使程序适应于多种情况。好的PLC程序对非法操作能予以拒绝,且不留下“痕迹”。只接受合法操作。
联锁是拒绝非法操作常用的手段,继电电路常用这个方法,PLC也可继承这个方法。
3、简短性
使PLC程序尽可能简短,也是应追求的目标。
简短的程序可以节省用户存储区;多数情况下也可节省执行时间,提高对输入的响应速度,还可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程序是否简短,一般可用程序所用的指令条数衡量,用的条数少,程序自然就简短。
要想程序简短,从大的方面讲,要优化程序结构,用流程控制指令简化程序,从小的方面讲还要用功能强的指令取代功能单一的指令,以及注意指令的安排顺序等。
4、省时性
程 序简短可以节省程序运行时间,但简短与省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运行程序时间虽与程序所拥有指令条数有关,而且还与所使用的是什么指令有关。PLC指令 不同,执行的时间也不同。而且,有的指令,在逻辑条件ON时执行与在OFF时执行其时间也不同。另外,由于使用了流程控制指令,在程序中,不是所有指令都 要执行等。所以,运行程序的时间计算是较复杂的。但要求其平均时间少,最大时间也不太长是必要的。这样可提高PLC的响应速度。
省时的关键是用好流程控制指令。按情况确定一些必须执行的指令,作必备部分,其余的可依程序进行,有选择地执行,或作些分时工作的设计,避免最大时间太长等。
5、可读性
要求所设计的程序可读性要好。这不仅便于程序设计者加深对程序的理解,便地调试,而且,还要便于别人读懂你的程序,便于使用者维护。必要时,也可使程序推广。
要使程序可读性好,所设计的程序就要尽可能清晰。要注意层次,实现模块化,以至于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设计。要多用一些标准的设计。
再就是I/O分配要有规律性,便于记忆与理解。必要时,还要做一些注释工作。内部器件的使用也要讲规律性,不要随便地拿来就用。
可读性在程序设计开始时就要注意。这不易完全做到。因为在程序调试的过程中,指令的增减,内部器件的使用变化,可能使原较清晰的程序,变的有些乱。所以在设计时就对调试增减留有一定的余地,然后调试完毕后再做一下整理,这样所设计的程序具有更高的质量。
6、易改性
要使程序易改,也就是要便于修改。
PLC的特点之一就是方便,可灵活地适用于各种情况。其办法就是靠修改或重新设计程序。
重新设计程序用于改变PLC工艺的用途要求的情况,不仅程序重编,而且I/O也要重新分配。多数情况下不需要重编程序,作一些修改就可以了。这就要求程序具有易性,便于修改。
易改也就是弹性,要求只要作很少的改动,即可达到改变参数或理改动作的目的。
在设计PLC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满足以上6方面的要求的就能称的上是一个好程序了。
七: 容错性,
就是程序 在不正常操作下 有完整的保护程序, 不会使得设备出生成事故, 并做响应的 报警提示; 就像西门子的东西 ,有完整的诊断功能, 和出错代码提示;  这就是 国产和进口的差别。
(转载)

网友E:
其实根本原因是你没有限定全启动时机,启动只能是在停止状态下才会有效,所以你只要取你的设备运行、停止状态指示的软元件限定一下。不是程序问题,是你对控制流程的不严谨造成的

网友F:
但是还是不明白,程序出错,为什么会“随即触摸屏黑屏,电源打出嘶嘶声响的”。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当时不仅仅程序出错,而且还发现开关电源功率不够,程序启动设备多点,触摸屏就黑了,继电器乱跳。当时用了大量24v设备。

网友G(2013-10-05):
因为你的初始步S0是M8000一直驱动,所以S0一直ON,当步在向下执行时,如果你再按启动,新一轮的步又向下运行,而且每按一次都可能有新一轮的步向下运行,这样造成电源过载,触摸屏24V瞬间丢失

网友G:
正确的方法是用M8002置位S0,自动手动的上升沿下降沿及故障复位上升沿置位S0,这样启动后S0也随即被干掉就不会出现你那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