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19):
以前用的西门子S7-300 MMC内存卡6ES7 953-8LG11-0AA0 ,上了密码。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我不需要里面的程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在请教个问题:
手动复位方法如下:S7-300系列CPU存储器的方法:将操作模式开关转换从STOP位置到MRES 位置,STOP LED 点亮并保持常亮大约9秒。放开开关,使它回到STOP位置,3s内把开关又回到MRES,STOP LED以2Hz的频率至少闪动3s,表示正在复位,最后STOP LED一直亮,可以松动模式开关,完成。

手动复位,能不能格式化MMC卡的?清除密码

请大家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有师傅在吗

网友B:
没有试过

网友C:
不能,你啊是买块新的吧,要么用西门子专用PG格式化

网友C:
手动只限400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