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 40EH晶体管 plc 通电全有输出

楼主(2013-01-19):
y0 y1 y2 y3 是亮相脉冲输出 我用一组控制两个电机 输入的是24v y4 y6 控制的是伺服电机 y部输入的全是+24v 输入的电源L N 是220v 通电之后 全部有输出 是不是输出端背击穿了 是不是我接线有错误 24v 是外部开关电源给的 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首先C0端接--24VDC ,Y端接负载负极,负载公共接+24VDC。按这样接线如还是亮就看程序有没有驱动,如没就是PLC坏了。如不行就拆下PLC输出端子排或线在看。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去

网友B:
应该线接反了,

网友C:
你把com端接正了
wananjushi

网友D(2013-10-21):
学习啦。
恒信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