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380V变频器输出为什么只有200V

楼主(2013-01-19):
我们买的变频器是380V的机种,为什么变频器在50HZ下监视电机的输出电压只有184V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在参数里面设置了额定输出电压值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你在哪里用啥工具如何量的电压,再就是v/f如何设置的,最高电压多少,再就是面板可看电压的。

网友C:
你检查下参数,重设一下吧!

网友D: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好好阅读一下说明书撒

网友E:
参数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吧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F:
参数设置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G:
调节最高输出电压。

网友H:
最高频率设置为60HZ载波频率设置太高所以测量电压200V不到

网友I: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