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台达触摸屏报警界面怎么做啊朋友

楼主(2013-01-19):
多个报警信号在一个报警界面里显示要什么做啊师傅们,我只能做一个信号。如果我要超温和超压做在一个报警界面里要怎么做啊,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没有朋友帮帮忙啊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叫事件登录

网友A:
你看看软件使用说明应该有

网友B:
在“选项”里点报警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点报警设置不行啊,可能是我不会吧,请指点一下好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选项中的报警设置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读取地址是字

网友D:
明年估计也要用台达的PLC和HMI,请多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