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帮忙解释SUM指令。。

楼主(2013-01-19):
哪位大哥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这个 (SUM k2y0 D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Y0-Y7,ON位总个数

楼主:
为什么是y0-y7啊??请问一下哪个k2是什么意思。。感激不尽。

网友B:
K2Y0 是位组件组合,4位为一组。
K2是十进制数2。表示有几组。
所以K2Y0就是 Y0,Y1,Y2,Y3, Y4,Y5,Y6,Y7,
如果是K3就是 Y0,Y1,Y2,Y3, Y4,Y5,Y6,Y7, Y10,Y11,Y12,Y13,
记住输入和输出都是八进制的,是没有X8,Y8 的
真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