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线性电机问题

楼主(2013-01-19):
遇到了问题 三菱J3-40B 驱动器 程序一样的 可是一个报警是51 一个没有问题 不知道什么什么原因 2个相同的机器 用q173控制的 程序也一样

网友A:
机械装配也一样?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机械配置一样的 现在已经解决了 马达调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