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ANUC数控系统问题971报警

楼主(2013-01-19):
今天有一东台MC是FANUC系统的,0I-M系列的,运行过程中出现971报警,该机床输入指令代码连续动作时出现报警,但手动操作又没问题,更换了NC系统,24V电源,和I-O板,还是会出现报警,哪位大哥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告诉小弟一声,谢谢

网友A:
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B:
NMI OCCRRED IN BOC = 971 ALARM
PMC板与I/O模块接觸不良
I/O 不良
I/O 板FUSE斷
操作PANEL 板不良

楼主:
今天换了个外部信号的电源,24v的,问题解决了,但以前的那个电源我用电表检测是好的,且没有瞬间电压被拉低的现象。后来又把旧的电源换上去测试下,没有971报警了,机床用旧 的电源继续没有报警,什么情况?

网友C:
可能是I/O卡的电源或连接线松动。

网友D(2013-07-26):
可以明确的说是外部短路,线路不查清楚故障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