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步进选择性分支编程?

楼主(2013-01-20):
我编出来怎么还是按顺序执行,而不是有选择性的分支.....郁闷

网友A:
你用什么编的啊
三菱软件GX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你的图不够清晰,看不清楚。不过如果你的语法没错误的话,有可能是你的转移条件有问题。
真心学习!

网友C:
选择性分支的指令应用有错误

网友D:
伺服设置软件怎么下啊

网友D:
Q系列plc指令手册怎么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