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请问各位老师傅,变频器如何降到2赫兹不停的运行。

网友A:
1.速度未为零。2.运行信号还存在。3.或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变频器在2HZ运行频率太低,对变频器、电机有不良的影响,你可以把电机换成低速电机,提高一下频率,如何降到2Hz不停的运行你可以把变频器下限频率设定在2HZ,只要你启动变频器它就在2HZ上运行;

网友C:
可以改变减速机减速比吗。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谢谢了!如果用plc来做可以吗?

网友D:
用矢量控制,

网友E:
我不是很清楚:降到2HZ不停运行。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怎么用?

网友F:
加减速机啊还可以减小变频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可以的,调节参数是可以的,但电机应是变频电机好些。因变频电机有风机散热,且直接接高压,与定子是分开的。

网友H:
设置最低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