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0):
西门子S7-200用USB接口连接手提电脑无反应,以前连过可以用,电脑没有发现新硬件提示,我用U盘插在电脑USB上也没有提示,是不是电脑坏了,U盘插在别的电脑上是好的

网友A:
是不是没装驱动

网友B:
驱动装了吗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你看是不是选用PPI,看驱动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D:
驱动装对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