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系列伺服软件里面的字体怎么更改

楼主(2013-01-20):
大家好,我用的是三菱154C中文版伺服设置软件,在系统设定为MR-J2S-CP后,想看一下参数设置,但是全是繁体字,看不懂呀,怎么改变为简体呀?如果系统设定为:MR-J2S-A,里面就全是简便字了,难道只对这MR-J2S-A放大器才有中文简体吗?还是我的电脑用的是32位WIN7系统的原因呀

网友A:
你的软件是繁体中文还是简体中文的?

网友B:
找找软件里面的设置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楼主:
是中文简体呀!只有MR-J2S-A是中文简体,其它型号的放大器都是乱码字体,不认识呀!软件里面怎么设置?谢谢!!!